[求教]分割地导致的音频串扰问题

楼主(2012-01-10):
这是一个音视频采集电路的输入接口部分.

如图标记,标记线路分别为音频输入1/2/3/4,音频输出,高亮线路为音频输入0.
板子为6层板,音频输入/音频输出引出走的是底层,有跨分割.GNDA/GNDD通过R725这个0欧电阻连接.

测试时候音频输入1/2/3/4的信号输入会串到音频输入0上面.
现象:
信号发生器信号由音频输入1/2/3/4输入时候,幅度2V左右,可以在音频输入0引脚上面测量得到相同频率,幅度较小的信号.并且,幅度大小跟输入端口1/2/3/4有关,越靠近布线上音频输入0端口的,影响越大.即信号由音频输入1端口输入时,在音频输入0端口上测量得到的串音的信号幅度最大,由2/3/4输入则在0端口上测量得到的信号幅度依次变小.

猜测是地分割问题,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求教:
信号如何串过去的?路径怎么走?高频信号或许好解释,可是音频是低频信号..?
接口处所有电容电阻均不贴,然后由音频输入1/2/3/4输入信号,在音频输入0上面测量,得到的结果依然一样.是不是我的测量有问题?
是测量方法错的话正确的方式改如何测.不是的话,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以前的板子是不做分割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这次尝试做地分割,结果弄砸了.没做好反而更差了.正确的地分割要怎么做?能否就这个做个解释?

第一次发帖,有何错误请见谅.

网友:
不要把问题想的那么复杂,就是信号串扰. 建议用割线法弄清是那一段引起的串扰,建议用割线法弄清是那一段引起的串扰; 尽量缩小范围分析.你测量一下音频1的trace和音频0的pad的间距是多少,有没有形成串扰的可能,也可以将音频1割断,手工重新焊接一根线. 如果还是有串扰,说明是内层干扰到了.或者是跨分割引起的.  总之用缩小范围的方法.希望你能尽快找出答案.  我的邮箱是sun.xi@ecs.com.tw,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
建议直接接音频输入测试效果看看是哪一路的问题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你把局部的PCB 放上来。叠层,走线都能比较清楚!你信号输入如果0通道有串扰,那么其他几个应该也一样会相互串扰。图上每根音频输入边上都有一个地引脚,你可以尝试将音频输入走线用这个地一起走线, 在接收端再下到大地上。看看还有没有串扰。上面的走线本身就有问题。跨分割更是不对的。音频能包地就包地!

网友:
还要看你6层板各层是电源还是地 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空的插针全部接上地,模拟信号线越短越好

网友:
    模拟信号线越短越好,越粗越好!

网友:
    其他信号有没有相互串扰的情况?

网友:
    看看每个音频的回路是否有并行和重叠呀。信号线相互离得这么远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02-20):
    可以将各路模拟信号通道分割,单点接地的方式会好点吧。

楼主:
    多谢各位.
新画了个.地不分割了.板子去做了.还没收到.新版贴装后测试结果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