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deargds版主 context文件 ctx 如何生成

楼主(2012-01-10):
看了下 EDA365 skill 中的ctx文件,这个是如何生成的,版主能给个最简单的例子么?看过手册,没看明白~

网友:
setContext(cxt)
loadi("yourskill.il")
saveContext(fileName)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2012-02-13):
谢谢 deargds, 我把手册里面的shell 改成win下的批处理 已经解决了,16.5在win7下cr@ck有问题,saveContext执行不了,查了下skilldev没激活,后来在xp的16.3做的,你的开发环境是在win7下做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deargds, 我把手册里面的shell 改成win下的批处理 已经解决了,16.5在win7下cr@ck有问题,saveContex ...

你在16.3下可以用么?请问是用什么方法破解的呢?

楼主:
wikiy 我在win7下又试了下,saveContext 在il_allegro上做,别在allegro>skill上做就可以了。

前面在allegro>skill下setContext返回t,saveContext报错,然后用axlLicIsProductEnabled("skillDev") 一直返回nil,检查了license有skillDev,觉得是cr@ack的问题,看来不是,具体原因也不追究了,没意义,知道正确的方法就行了。只要记得saveContext在il_allegro做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kiy 我在win7下又试了下,saveContext 在il_allegro上做,别在allegro>skill上做就可以了。

前面在all ...

非常感谢,这都被你发现了,强!

网友(2013-05-01):
引用 楼主:
wikiy 我在win7下又试了下,saveContext 在il_allegro上做,别在allegro>skill上做就可以了。

前面在all ...

il_allegro是什么不懂,请教怎么打开?谢谢!

网友:
不会用这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