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改成3.5mil的间距,为什么还是报错说间距>=4.5mil呢?<求助>

楼主(2012-01-10):
坛子里的朋友,请教;扇出,拉线,显示pads和过孔的间距不对,默认的间距是4.5mil,显示实际的宽度是3.55mil,我把这个器件进行间距设置,改成3.5mil仍让是报错,求解答,谢谢!
最后,我已经把全部的规则都改成3.5mil,DRC报错明明说实际的间距是3.5,但是还是说要求规则是间距>=4.5mil?太诡异了!求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在router里把规则改了就好了,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里把规则改了就好了,见附件!

谢谢!!!!前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在router中导入,进行了DRC检查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在router中导入,进行了DRC检查就没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按我的方法修改好用了!我是新手,不是前辈,最近刚开始学DDR,看你也再画DDR的板子,留个联系方式,多交流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按我的方法修改好用了!我是新手,不是前辈,最近刚开始学DDR,看你 ...

我也刚接触DDR,颇为头疼!一起交流下!QQ:574315113

网友B:
你在default规则里把间距改了,但是在net里还有网络规则,网络规则优先级高于默认,你可以在net里看一下时钟和a12的间距,是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default规则里把间距改了,但是在net里还有网络规则,网络规则优先级高于默认,你可以在net里看一下时钟 ...

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迟来的解答啊,还是看看软件资料,有些东西就会很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default规则里把间距改了,但是在net里还有网络规则,网络规则优先级高于默认,你可以在net里看一下时钟 ...

谢谢!net中我没有注意,但是我把component的规则都设置成3.5了,要是优先级的话,应该又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default规则里把间距改了,但是在net里还有网络规则,网络规则优先级高于默认,你可以在net里看一下时钟 ...

超仔细,赞一个!前辈,我画了一个DDR走线,要是您有时间,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B:
我也不是前辈,别太客气了。器件规则比较不靠谱,我个人基本不用,其实只要设置好default、conditional、class、differential pairs,偶尔加几个net的规则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前辈,别太客气了。器件规则比较不靠谱,我个人基本不用,其实只要设置好default、conditional、cl ...

谢谢~!!受教

网友:
6楼正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