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QFN如何提高焊接良品率

楼主(2012-01-10):
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有一个双排的QFN芯片,pin间距0.5mm pad尺寸0.5*0.15mm。
而又必须在Pin间走出一根信号线。

在工厂焊接中虚焊,偏移等不良情况很多,和PCB板厂沟通后 PAD尺寸最多只能做到0.18mm的宽度。
是否能够在焊接中使用某种方法尽量避免不良率。
谢谢!

网友A:
    这个封装很变态的说
我以前也做一个类似你这样的设计,结果打样还行,生产就不良率高的很(1.5K有100多不良!),后来还是解决了,就是要仔细点,工厂做贴片的都得要有成熟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很变态的说
我以前也做一个类似你这样的设计,结果打样还行,生产就不良率高的很(1.5K有100多不 ...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晕,工厂现放假了。年后问到了再回答你吧

网友(2012-03-02):
    求解决方法!

网友B(2012-04-07):
    解决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么有?

    么有解决~

楼主:
    UP 没人知道么。。。

网友C:
    这个得具体分析,你说的焊接不良,到底是空焊的多,还是连焊的多?你用X光机去看看,如果设计改不到的话,我想最好的办法就只能从刚网开孔和回流炉温去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具体分析,你说的焊接不良,到底是空焊的多,还是连焊的多?你用X光机去看看,如果设计改不到的话,我 ...

应该是空焊 虚焊的较多。

楼主(2012-05-23):
    顶上去 还没解决,继续求高手帮忙!

网友(2012-07-10):
    降低钢网厚度

楼主(2012-10-18):
    顶顶
    继续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2012-11-22):
    钢网用0.08mm的,印刷机后架个SPI,基本上空焊啥啥的都在贴片前卡下来

网友(2013-06-05):
我们也有个这样变态的封装,采取的是保证两个焊盘之间的间隙不变,焊盘对端延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