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SMT工艺的大牛在么?请移步帮忙看看

楼主(2012-01-10):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623-1-1.html

QFN封装 不良率比较高啊。。。

网友(2012-03-06):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网友(2012-12-08):
此類DQFN要注意.
1:要增加精准的Slik定位
2:機台識別時,最好採用識別PAD,不要識別外框,可以有效的改善置件精度.
3:鋼板開孔的注意,要通過驗證來確認找到最佳尺寸,因各家公司的設計規範不同,所以要根據各自的實際狀況進行.

我們開始生產時也有發現高不良,但是通過置件和鋼板有效的改善,現在300DPP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