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输出的差分口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我使用一块音频的芯片是差分输出,现在采用单口输出的方式,当我把音量调大到一定的数值时就会发生失真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求高人解答我用的语音芯片是UDA1341TS" l7 P! H0 E# o1 I" F

网友:
會不會是輸入電壓太高了!

楼主:
已近解决了,是由于codec内部信号放大已经失真,已近饱和所以解调出的信号会有失真

网友:
你讲的很多都是内部驱动能力太强了, 做笔记本的经常会发现过驱失真导致speaker挂掉. 降低声音或者更新芯片驱动

网友(2012-06-20):
我用的HWD2108加大音量后也会失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也有可能前级输入到运放的时候也有可能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