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里面SFR也就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到底是在CPU里面还是RAM里面啊?

楼主(2012-01-10):
书上解析CPU的结构时,想A ,psw等这些寄存器说是CPU里面的,讲RAM得时候他们又是RAM里面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区的,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里面的啊?     还有像RAM在程序运行时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啊?像MOV A #40H       这个指令是不是RAM就没起作用啊?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2-02-12):
我写了超过10年单片机程序(汇编的、C语言的),但是从来还没有想过寄存器是在CPU里还是RAM里。不过你可以认为是在RAM里,操作寄存器就是对相应的地址进行操作。RAM的作用,跟电脑的内存差不多。建议你用汇编语言写个程序,并用仿真器调试,这样比较容易学会。其实单片机(包括ARM7)都很简单,只要坚持就很容易学会。

网友A:
我写了超过10年单片机程序(汇编的、C语言的),但是从来还没有想过寄存器是在CPU里还是RAM里
-------------------------------------------------------------------------------------------------------------------------------------------
哈哈,就如你结婚了10年,但不必完全理解(事实上也不可能)跟你处了10年的LP,每天在想啥一样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没有必要钻牛角尖。毕竟我们是应用单片机,而不是去设计单片机。只要将那些寄存器操作好就行了。比如:你操作了IO、设置了TIMER,都正常工作了,你一直问它们在哪里?然而编程序,思维是否严谨才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写了超过10年单片机程序(汇编的、C语言的),但是从来还没有想过寄存器是在CPU里还是RAM里
----------- ...

  台湾的多种4位、8位单片机我用了10年(包括NTK、Sitronix、tenx、Holtek、Sunplus等)。一般也就弄来单片机说明书就开发产品。单片机资料不会写明寄存器在CPU里还是在RAM里。但每个寄存器都有个地址,你对相应的地址进行操作也就行了。近三年,我一直用C51、PIC、ARM。我也只关心寄存器的地址和操作方法,其它的我都没兴趣知道。信不信由你。我更愿意认为寄存器在RAM里,即使有部分在CPU里。但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
  上次我的回答并没有误导新手的意思,只是希望新手们在学习时能抓住重点。

网友:
我记得特殊寄存器是在RAM里的,它的实际物理位置是RAM前面的128bit.不知道是不是,学校里学的。

网友(2012-05-10):
在RAM中的某段地址中,具体地址我忘了

网友(2012-06-18):
sfr寄存器就是一个ram空间,有固定且唯一的地址编号,CPU可以访问这个数据,通过地址访问。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看过的资料都是RAM里,如果不对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