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与Paste Mask的区别

楼主(2012-01-10):
solder mask就是阻焊层,是为了把焊盘露出来用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绿油层,实际上就是在绿油层上挖孔,把焊盘等不需要绿油盖住的地方露出来。Solder层是要把PAD露出来.
paste mask业内俗称“钢网”或“钢板”。这一层并不存在于印制板上,而是单独的一张钢网,上面有SMD焊盘的位置上镂空。一般镂空的形状与SMD焊盘一样,尺寸略小。这张钢网是在SMD自动装配焊接工艺中,用来在SMD焊盘上涂锡浆膏的。
Paste Mask layers:锡膏防护层(用于作钢网),是针对表面贴(SMD)元件的,该层用来制作钢膜(片)﹐而钢膜上的孔就对应着电路板上的SMD器件的焊点。在表面贴装(SMD)器件焊接时﹐先将钢膜盖在电路板上(与实际焊盘对应)﹐然后将锡膏涂上﹐用刮片将多余的锡膏刮去﹐移除钢膜﹐这样SMD器件的焊盘就加上了锡膏 ﹐之后将SMD器件贴附到锡膏上面去(手工或贴片机)﹐最后通过回流焊机完成SMD器件的焊接。通常钢膜上孔径的大小会比电路板上实际的焊小一些.
Solder Mask 和Paste Mask 区别
Solder Mask Layers【阻焊层】。
这个是反显层! 有的表示无的,无的表示有的嘛,不明白?
你在Solder Mask Layer【有TopSolder 和BottomSolder】
上FILL个实矩形,那么这个矩形框内就等于开了个窗口了(不涂油,不涂油就会露铜了!)
阻焊层干嘛用的?上面说就是涂绿油,蓝油,红油嘛,除了焊盘、过孔等不能涂『涂了你怎么能上?
其他都要涂上阻焊剂,这个阻焊剂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
Paste Mask层为做SMD钢网用,对做PCB无影响
Paste Mask layers【锡膏防护层】这个是正显,有就有无就无。

给大家些思考题:
1. 在顶层的铜走线或敷铜地上的 TopPaste层开个窗口【就是在TopPaste用FILL个矩形窗】
请问,这样能使这个矩形窗内的铜上涂上焊锡吗?
2. 在顶层的没有铜的地方在其 TopPaste层开个窗口【就是在TopPaste用FILL个矩形窗】
请问,这样能使这个矩形窗内涂上焊锡吗?

2. 在顶层的铜走线或敷铜地上的 TopPaste层开个窗口【就是在TopPaste用FILL个矩形窗】,但没有在TopSolder相应开窗
请问,会是怎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