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LM3478这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各位前辈,想请教一下关于LM3478这个芯片的问题
1、它的电感10uH是如何算出来的?
2、那Rsn电阻0.025欧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A:
那Rsn电阻0.025欧是如何算出来的?看LM3478的方框图,ISN接的比较器电平比较值应该是50mv,电流输出2a,0.05/2=0.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Rsn电阻0.025欧是如何算出来的?看LM3478的方框图,ISN接的比较器电平比较值应该是50mv,电流输出2a,0.0 ...

用反推是可以得出ISN的值为50mV,但我的问题是,这个值是如何得到的(是否通过实验得到的?)

网友:
    网上有公式也有推导公式的ppt,你找找吧,就知道是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