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PCB板时,插件和贴片元件一般都放在哪个层.

楼主(2012-01-11):
我用的是pads2007.请问在设计PCB板时,插件和贴片元件一般都放在哪个层.比如说顶层一般习惯放插件元件还是贴片元件.

网友:
不管什么元件一般顶层放不下了才放底层,即使放不下需要放在底层时,底层也不能放大封装功率元件、发热元件。在PADS资料区下载几个别人的经典样板看看。

网友:
放在顶层和底层,主要看布局需要。( D% y, `6 Q- O- T
一般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所有的插放原件都放在同一面,这样SMT会方便很多,贴片最好也放在插放原件的同一面,也就是说最好一面全部是原件,另外一面完全没有原件

网友:
先考虑结构要求,再考虑电气性能要求,考虑空间布局要求,再考虑贴片要求,两面贴片稍微麻烦一点哦,等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