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住Board File的skill

楼主(2012-01-11):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可以將Board File完全鎖住的skill呢?
    雖然allegro自己就可以鎖,但是只是無法存檔跟炸出零件庫而已,
    不知道有沒有SKILL是可以將檔案完全鎖住,連Expoet/sub-drawing之類的指令都無法執行的呢?

    謝謝

楼主:
    真的沒有可以完整鎖住板子的SKILL嗎?

楼主:
    真的沒有這種SKILL喔

网友(2012-02-10):
    allegro有锁定板子的功能啊,不用skill了。

楼主:
    但是不能算完全鎖住 ~~  還是可以貼圖出去 ~~  他只是不能存檔而已 ~~  我要的是鎖住所有的圖檔資料 ~~  只能觀看而已

网友A:
    哥们 你够狠的 别人只有看的权限呀

网友:
    自带的加锁功能能找到密码的.....把板子改成.txt的文本文档,然后在里面查找enable,后面跟的就是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够狠的 别人只有看的权限呀

    因為有些廠商會要求要Board File , 所以才會有這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