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厂家SMT焊接要的IPC文件是指什么文件?怎么生成?

楼主(2012-01-11):
请问PCB厂家SMT焊接要的IPC文件是指什么文件?怎么生成?

网友:
    ipc的那个文件相当于netlist,pcb vendor用ipc来对比gerber文件,查那些短路,开路工程问题的。我之前的公司是用vSure产生的。

楼主:
    刚看了,AD9自带的CAM350可以生成。请问用这个生成的可以用吗?

网友:
    Allegro的文件菜单下面可以直接生成

楼主:
    不太喜欢allegro,力挺Expedition。实在不行就用AltiumDesigner。

网友:
    软件只是个工具罢了 现在主流的就是三分天下 拍得死(PADS) 恶劣狗(Allegro) 馒头(Mentor EE) 如果只是随便画个小板还是拍得死好搞 大一点的 层数一多肯定要用恶劣狗及馒头画了

网友:
    ”Allegro的文件菜单下面可以直接生成“,现在一般生成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文件但是还是找到了在恶劣狗(Allegro),里导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