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我的PADS Layout中电容电阻显示的不是值,而是显示的CAP0603,如图

楼主(2012-01-11):
求助各位大侠,我的pads Layout中电容电阻显示的不是值,而是显示的CAP0603,如图
怎么操作呢 谢谢

网友A:
display color 中去掉type,要显示值就要加上attribues.加上了attribues后没有显示值就要对要显示的元件加上new lable---value.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贴子,而且毒女有个总结,多看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color 中去掉type,要显示值就要加上attribues.加上了attribues后没有显示值就要对要显示的元件加上 ...

我就是没有搜索到才发求助的 还请大侠再多多指教
我按照你的方法确实能行 但是这样的话太慢了,有什么批量处理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没有搜索到才发求助的 还请大侠再多多指教
我按照你的方法确实能行 但是这样的话太慢了,有什 ...

先删掉所有的,全选原件再加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删掉所有的,全选原件再加一次就可以了。

确实管用
我还有个问题,在制版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显示器件的value,但是需要显示器件的part type,这个时候电阻电容的part type我们却不需要就如我贴出了的图样,这种情况能有批量操作的方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
支持一下,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