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源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01-11):
请教一电源电路工作原理  谢谢各位

网友A(2012-08-14):
    这是一个略偏实用的LDO
    1.Q2,Q3是调整管调节LDO输出电压的 ,之所以用2个是增大电流,前面加了2个电阻是为了均流+限流
    2.7805提供5V基准电压,经R14,15分压0.455V参考电压到U1A,和R13,VR1取样结果进行比较,然后误差放大,驱动Q5,进一步改变Q2.Q3的电阻,从而调整输出电压到设定值(取决于采样电阻VR1)
3.R4 R5  R20  VR3则构成过流保护采样,当采样的电压(对应电流自己算)大于5V的1/201时,驱动Q4,使Q3处于线性区,进一步调节Q2 Q3状态,降低输出电压,从而起到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B(2012-10-10):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略偏实用的LDO
1.Q2,Q3是调整管调节LDO输出电压的 ,之所以用2个是增大电流,前面加了2个电阻是为 ...

提个比较初级的问题,R4/R5的过流采样保护电路那边的两个地:system ground和external ground之间的压差能有多少?过流保护电路为何放在两个地之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个比较初级的问题,R4/R5的过流采样保护电路那边的两个地:system ground和external ground之间的压差能 ...

    看图,LDO这个框就代表LZ的这个电路    电流方向为整流桥正极——降压电路——输出——负载——外部负极——采样电阻——内部负极(整流桥的这个负极)——最后返回    只不过把采样电阻放在负载后面了  和放在负载前面没区别的

    框架

    框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LDO这个框就代表LZ的这个电路    电流方向为整流桥正极——降压电路——输出——负载——外部负极— ...

    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烦请你帮忙解答一下:
    2.7805提供5V基准电压,经R14,15分压0.455V参考电压到U1A,和R13,VR1取样结果进行比较,然后误差放大,驱动Q5,进一步改变Q2.Q3的电阻,从而调整输出电压到设定值(取决于采样电阻VR1).
    U1A放大的结果驱动Q5,进一步改变Q2/Q3的电阻,这里不是很明白,能否解释的详细点,要是能定量的分析一下就更好了。
    3.图中Q1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烦请你帮忙解答一下:
    2.7805提供5V基准电压,经R14,15分压0.455V参考电压到U1 ...

1,首先弄懂什么是LDO,说白了就是一个可变电阻,输出电压的原理就是跟负载串联在一起,阻值改变了,就可以改变负载的分压。只不过电阻阻值的变化过程是自动调节的,而这个调节就依靠其中的运放来驱动三极管,改变三极管电阻。

2,负载端电压变化,比如本来是输入5V,输出3.3V,负载是33OHM,那么LDO中三极管的电阻应该是170 OHM,当然这理想了,负载工作时候,电压是变化的,比如从3.3变到3V,LDO检测到了,然后就减小自己的电阻,从而减小LDO分压,增大负载电压,当增大到3.3V后就保持,但事实上是不存在静止的,电路一直处于调解中 。

(对于你的问题,首确定下,电路未过流时候,R4,R5两端电压很小,那么U1的5脚电压就小于6脚,那么输出就是低,那么Q4就是截止的,相当于开路,那么Q1就截止,Q2 Q3驱动取决于Q5)

4,7805提供稳压,那么U1的3脚电压就是0.455V。C2的正是电源输出,可以看出VR1,R13是对LDO输出电压进行采样,具体值自己设置,比如我们需要0.91V电压,那么VR1=R13,比如我们取10k。当输出是0.91时候,VR1,R13分压后U1的2脚电压就是0.455V就等于3脚,电路保持,如果负载需求加大,电压被拉低到0.5V,那么此刻U1的2脚采样就是0.25V<0.455V,U1输出变大,那么Q5的阻值变小,Q3和Q2并联,基极的电阻变小,电压不变,那么电流肯定增大,三极管是流控器件,基极电流变大了,电阻肯定就变小了,也就是Q2,Q3加起来的阻值变小了,这一瞬间负载电阻没变,那集电极输出(也就是LDO输出)电压就变大了。等变大的值能使运放U1的2脚和3脚电压相等,电路又稳定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运放的反馈,只不过这个反馈环路比较长而已。

5,你说的定量分析不可能,理想的三极管才可能,实际电路中,参数是变的没法算。LDO的精准是依靠反馈环来实现的  再不懂加我QQ:263350809

网友:
    楼上是高手,看了解释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弄懂什么是LDO,说白了就是一个可变电阻,输出电压的原理就是跟负载串联在一起,阻值改变了,就可 ...

    你的回复中:
    如果负载需求加大,,那么此刻U1的2脚采样就是0.25V<0.455V,U1输出变大,那么Q5的阻值变小,Q3和Q2并联,基极的电阻变小,电压不变,那么电流肯定增大,三极管是流控器件,基极电流变大了,电阻肯定就变小了,也就是Q2,Q3加起来的阻值变小了,这一瞬间负载电阻没变,那集电极输出(也就是LDO输出)电压就变大了。等变大的值能使运放U1的2脚和3脚电压相等,电路又稳定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运放的反馈,只不过这个反馈环路比较长而已。
    1.“负载需求加大,电压被拉低到0.5V”如何理解?是负载电流变大的意思吗?
    2.为什么“U1输出变大,那么Q5的阻值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中:
    如果负载需求加大,,那么此刻U1的2脚采样就是0.25V

1 ,负载需求加大  就是比如CPU工作时候,电流不可能是稳定的  当处理一个任务  操作100个逻辑开关需要2mA,当突然处理10个任务了  自然需要的电流就大了  数字电路本身就是开关开关  电流就会一直突变 瞬间变大变小  比如GPS模块  正常工作几十毫安 突发电流需求是2A左右   电流加大 电源功率不变  P=UI  I变大了   电压U自然就会被拉低了
2,U1输出变大   输出端连接Q5的基极,也就是基极驱动电流变大,自然三极管的电阻就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略偏实用的LDO
    1.Q2,Q3是调整管调节LDO输出电压的 ,之所以用2个是增大电流,前面加了2个电阻是为 ...

    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365不单高手多,还热心
    真诚感谢365

网友(2012-11-27):
    不知道环路反馈中的参考电压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首先弄懂什么是LDO,说白了就是一个可变电阻,输出电压的原理就是跟负载串联在一起,阻值改变了,就可 ...

我觉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欠压保护和一个过流保护。过流保护电路解释我同意你的。另外VR1,R13这部分有点不理解。
    我这样想,VR1和R13、U1-A,Q5构成欠压保护电路。正常输出应该是12V左右,假如我们想电压低于8V就保护,0.45/3.9K=8/(VR1+3.9),得出VR1=65.4K。只要输出电压低于8V,通过UA1-A比较器,使Q5关闭,进而关闭Q2,Q3。从而保护后端电路。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欠压保护和一个过流保护。过流保护电路解释我同意你的。另外VR1,R13这部分有点不 ...

你说:只要输出电压低于8V,通过UA1-A比较器,使Q5关闭,进而关闭Q2,Q3。
你仔细看下Q3,Q5。当输出电压变低,U1-A输出变高了,而不是低。所以你后面的分析全都错了。输出高了Q5阻值自然小了,Q2,Q5基极电流等于输入电压-VBE然后除以基极的电阻,即基极电流变大,Q2,Q3的阻值变小,输出自然就抬高,以此来抵消输出被拉低的值,直到运放输入相等,事实上,永远相等不了,因为电源不可能稳定,所以这个动态就一直循环着。

网友(2013-05-03):
    果断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26):
    分析很详细,学习总结下。

网友:
    kevin890505  分析的很到位,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