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自定义快捷键(env修改)

楼主(2012-01-11):
如何设置allegro的快捷键
修改变量文件,设置自定义快捷键。
Allegro可以通过修改env文件来设置快捷键,这对于从其它软件如protle或pads迁移过来的用户来说,可以沿用以前的操作习惯,还是很有意义的。
先说一下Allegro的变量文件,一共有2个,一个是用户变量,一个是全局变量。
用户变量文件的位置,通过系统环境变量设置:系统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其中的Home值就是env所在目录。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有两个变量,一个是用户变量一个是系统变量,在用户变量里设置了Home之后就不需要在系统变量里再设置了,如果同时设置的话,会以用户变量的为准而忽略系统变量。比如我在用户变量里设置的Home目录为d:\temp,那么env文件就位于d:\temp\pcbenv内。
如果没有在系统属性里设置Home变量的路径,那么对于XP,会自动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文件夹\pcbenv内产生env文件。对于2000,pcbenv目录位于C盘根目录下。
全局变量的位置,固定为软件安装目录内,比如我的就是:d:\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内。
通常建议修改用户变量env文件,而不要修改全局变量env文件,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另外,这2个env文件,用户变量的优先级更高,就是说如果2个文件中的设置出现冲突,那么以用户变量env文件为准。
好了,搞清楚env文件的位置后,我们就可以来修改了。
用户变量env文件,是类似于下面的格式:
source $TELENV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set autosave_time = 15
set autosave
我们要设置的快捷键必须放置在###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之前。
设置快捷键指令格式 :
alias 快捷键 执行的命令
例:alias Del delete
我的部分快捷键: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Insert add connect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Del delete
funckey ‘ ‘ iangle 90
扩展技巧:
关于快捷键可替代的命令,并不仅限于一级菜单中原已有快捷键的命令,对于有多级菜单的命令,比如Display-Show rats-Net(点亮单个网络),我们也可以用快捷键代替:alias F9 rats net。这个命令"rats net"会在你执行后出现在右下角cmd:的后面。这样可快捷的命令就随你设置了。
===========================================================================
★Allegro中的快捷键设置说明★
首先说明一下环境变量文件(evn文件),环境变量文件有两个,它们分别在系统盘的根目录下的pcbevn目录中(比如系统在C盘,那么evn文件将在c:\pcbevn下)和程序安装路径下(如Cadence 设计系统程序安装在D:\Cadence 下,则evn 文件将在
D:\Cadence\PSD_15.1\share\pcb\text目录下),前者是本地变量文件,后者是全局变量文件(系统自动建立,即为默认设置)。在本地变量文件中,主要存放的用户参数设置值(Setup->User Preferences..如库文件所在的路径等)。在全局变量文件中主要描述的是:应用程序的工作路径和系统的快捷键定义等等。在启动一个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会根据环境变量中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Cadence系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它给用户留了比较多的定制空间。在Allegro中我们可以用alias或funckey命令来定义一个快捷键,以代替常用的设计命令。要使定义的快捷键产生作用,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定义:
1、在命令窗口直接定义,但这样定义的快捷键只能在当前设计中使用,如果重新启动设计时,快捷键将会失效。命令格式如下:
alias shortkey Keyboard Commands
funckey shortkey Keyboard Commands
注意:1)如果直接键入alias或funckey命令然后回车,系统将会弹出所有快捷键列表,这相当于执行Tools->Utilities->Aliases/Function keys..命令。
  2)alias命令不能用来定义字母,原因是字母键要用来输入命令行。但是funckey命令可以用来定义单个字母为快捷键,它比alias命令更为强大,alias能定义的它都能定义,但是字母被定义成某快捷键后,该字母就不能用来输入键盘命令了。
  3)Allegro 中的所有键盘命令(Keyboard Commands )列表可以通过执行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 命令来查看,这些命令都可以设置成快捷键。
2、在本地环境变量文件中直接定义,这样定义的命令将长期有效。本地的环境变量文件是evn文件(c:\pcbevn),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编辑。我们的alias命令可以在第二行开始写(第一行是:source $TELENV),例如我们以前在protel 或PowerPCB 中常用的放大、缩小命令就可以如下定义: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另外我们经常用alias命令来定义以下几个常用的shortkey:
alias ~R angle 90(旋转90 度)
alias ~F mirror(激活镜相命令)
alias ~Z next(执行下一步命令)
alias End redisplay(刷新屏幕)
alias Del Delete(激活删除命令)
alias Home Zoom fit(全屏显示)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设置栅格)
下面我们将常用的几个命令或快捷键做一个说明:
一、常用键盘命令在allegro中有很多键盘命令,它是通过键盘输入来激活或执行相关的命令。键盘
命令基本上包含了大部分的菜单命令。下面列举几个常用的键盘命令。 1、x 100:Y 坐标不变,X方向移动100 个单位值(以设定的原点为参考点) 2、y 100:X 坐标不变,Y方向移动100 个单位值 3、x 100 100:移动到(100,100)坐标处 pick 命令与上面的x 或y 命令功能相同,只是在执行pick 命令时会弹出一个窗口,输入想要的
坐标值就可以,与上面相对应,pick 命令也提供三种模式:pick 、pickx 和picky 。4、mirror :激活镜相命令(本命令是先激活,后选择要镜相的对象)。5、rotate :激活旋转命令(本操作要先选取对象,后执行该命令)6、angle 90: 旋转90 度(本操作要先选取对象,后执行该命令)
二、常用快捷键alias F2 done :结束当前命令alias F3 oops :取消前一次操作alias F4 cancel :取消当前命令alias F5 show element :激活“属性显示”命令alias F6 add connect :执行布线命令alias F7 vertex :激活“增加倒角”命令alias F8 zoom points :点取放大alias F9 zoom fit :满屏显示alias F10 zoom in :放大窗口alias F11 zoom out :缩小窗口alias F12 property edit :激活“属性编辑”命令funckey + subclass -+ :切换到下一层funckey - subclass --:切换到上一层.
# F1 i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alias F12 toggle
alias F11 zoom out
alias F10 zoom in
alias F9 add connect
alias F8 oops
alias F7 cancel
alias F6 property edit
alias F5 show element
alias F4 pop swap
alias F3 set acon_oldcmd
alias F2 unset acon_oldcmd
alias Del slide
alias Insert custom smooth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Pgup rotate
alias Pgdown move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X cup
alias ~G Define grid
alias ~R show measure
alias ~L mirror
alias ~A save_as
alias ~E change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
cript Aliases      Description
#---------------------------------------------------------------------------------------------------
alias g.1 "replay gp1"   # sets grid to 0.1 mil
alias g.3225 "replay gp3225"
alias g.532 "replay gp532"
alias g.25 "replay gp25"
#--------------------------------------------------------------------
THER ALIASES
alias edps padedit
alias rps "replace padstack"
alias unplrp report unplaced
alias x pick
alias y pick l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0
alias reopen 'open -q $module'
# autoroam
alias sar set pcb_autoroam
alias uar unset pcb_autoroam
alias reopen 'open -q $module'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alias ~B bubset
alias smoothset 'settoggle smooth_mode Off Minimal Full; options smooth_level $smooth_mode'
alias ~C smoothset

#--------------------------------------------------------------------
# COMMAND DEFAULTS
llow slide to work on arcs by default
set slide_arcs
# Compatibility aliases
alias window zoom
alias hilite hilight
alias dehilite dehilight
alias pickx pick
alias picky pick l
alias ipickx ipick
alias ipicky ipick 0
source -q $ALLEGRO_SITE/site.env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set autosave_time = 10
set autosave
set scriptpath = C:\pcbenv\scripts
set clippath = .
set devpath = F:\work\cadence\allegro\lib\devices\
set padpath = F:\work\cadence\allegro\lib\pad\
set psmpath = F:\work\cadence\allegro\lib\symbols\
set display_nodynamicarcwidth
set display_nohilitefont
unset display_nolinewidth
unset display_noskeletal_draw
unset bug_solaris_hlt_lines
set display_nocolor_dynamics
unset display_raster_ops
set display_backingstore = on
set display_nosaved_geometry = size
set display_manual_colorpriority
unset display_drcfill
set gloss_pad_shape
unset no_dynamic_zoom
set no_zoom_to_object
set no_dragpopup
set noswapripup
set logic_edit_enabled
unset no_shape_fill
set new_shape_fill_nt
set pcb_cursor = infinite
//===============================================================================
protel老手 初学allegro自定义的一些类protel快捷键
嘿嘿,自成为老手估计要被n多人鄙视了,不过好歹用protel也7年了快,不老也不小吧
最近因为项目的需要,必须学习cadence了,硬着头皮看了两天教程了,目前不是很烦allegro了,hehe
学会了定义快捷键,但是因为不熟悉cadence中的相应命令所以只定义了一点
funckey mm move                  移动物体
funckey xa dehilight             取消点亮
funckey sn hilight                 点亮
funckey l mirror                   镜像放置物体
funckey g Define grid              定义栅格
funckey pl add line                画线(非连接线)
funckey pt add connect             画连接线
funckey ps add text                添加字符
funckey tp color                   定义颜色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Space angle 90                无效???
alias ~Z oops                       上一步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Del Delet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Esc cancel
funckey rm show measure             显示距离
funckey dk define xsection          定义叠层结构
都是针对protel中习惯的快捷键定义的,还有很多没有定义,例如隐藏所有鼠线 nha,但是不知道cadence中隐藏所有鼠线的文字命令是什么所以没法写
类似的显示所有鼠线nsa
在鼠标已有命令的情况下取消所有点亮eea,在cadence中也不知道怎么表示
protel引进网表 DN               cadence ??
           查看plane分割DI         ??
            修改polygen的边界EMV     ??
           。。。。。。。。。。。。。。。。。。。
还有很多了,protel最大的好处就是键盘快捷命令多而且一幕了然,真希望cadence中能定义到所有的protel命令,这样protel转cadence估计也就是1周的事情了,哈哈,我说的是PCB布线,不包括SI等应用啊
希望大家一起来完善protel到cadence的快捷键转换

网友(2012-03-29):
:lo小顶一下

网友A(2012-08-09):
    之前修改过env使用快捷键成功,这次重装cadence后依照之前的方法:我的电脑-->高级-->环境变量,home指向e:\spb_data,找到其文件下的pcbenv文件夹,打开后发现没有env!什么问题??求指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改过env使用快捷键成功,这次重装cadence后依照之前的方法:我的电脑-->高级-->环境变量,home指向e: ...

    你可以在    安装路径:\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中修改env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    安装路径:\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中修改env文件

    你说的目录下的这个env不敢乱改... 谢谢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3-02-27):
    请问16.5能修改吗,我照着你的办法改不了啊

网友(2013-09-14):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目录下的这个env不敢乱改... 谢谢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的也是,即使更改了EVN也没办法定义快捷键啊,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9-12-18):
请问直接copy到env文件里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