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输出CAM出错,导入CAM350有一个排阻没有焊盘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1-11):
高手请进输出CAM出错,导入CAM350有一个排阻没有焊盘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呀,

网友:
我用9.0版 打不開 降個版本吧

网友:
你的光绘设置里,fill width太宽了,比如顶层,设置方法是:
file-cam-top-edit-photo-device setup-fill width,改成1,其他层方法类似
应该可以解决,试试看先

网友:
问题答案同上,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