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晶体的典型布局布线要求

楼主(2012-01-12):
大家好,这里想请教下各位:晶体的典型布局布线要求是什么样的?(一般IC周围会有比如25MHZ的晶体XTALI和XTALO,外接负载电容,部分芯片还要求有限流电阻和反馈电阻),谢谢各位了,希望大家能给出宝贵的意见,最好能上图!3Q

网友A:
CPU出为经过电阻,再到电容,最后到晶振脚,电容靠近晶振脚.周围不能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出为经过电阻,再到电容,最后到晶振脚,电容靠近晶振脚.周围不能走线.

为什么先经过电容再到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