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理图可以直接用Allegro画PCB吗?

楼主(2012-01-12):
RT,没有原理图,没有netlist,可以直接用allegro画PCB吗??
如何导入(或说放置)元件呢?

望解答~

网友:
    貌似不可以!!你没有属性和网络怎么布线!

网友A:
完全可以而且很简单
1.在allegro中logic->part logic
正确添加一个component 注意要填写ref和device属性
2.在place manually把这个器件放进来
这个时候这个器件上的pad都是dummy net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分配网络
3.logic->net logic 右侧options面板中选择一个网络然后assign给pin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而且很简单
    1.在allegro中logic->part logic
    正确添加一个component 注意要填写ref和device属性
 ...

by default this command is disabled to prevent inadvertent logic changes. To enable invoke the environment editor and search for environment variable logic_edit_enabled.

出来个这个。。调环境变量么?

网友A:
    user preferneces editor
logic_edit_enabled   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preferneces editor
    logic_edit_enabled   打勾

{:soso__6616502278510265745_3:} ok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9-08-28):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而且很简单
1.在allegro中logic->part logic
    正确添加一个component 注意要填写ref和device属性
    ...

新技能ge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