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几个关于PCB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1、做PCB设计的朋友在遇到有阻抗要求的板子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自己去先算好才给板厂?
2、板厂做工程的朋友在改客户的线宽线距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吗?比如我有一个1.6mm厚的双面板,要做100欧+-10%差分阻抗,现在我的图纸上的线宽线距是6mil/7mil,板厂说线距要调到4mil左右阻抗才符合要求,间距从7mil调到4mil,比较难调,要一点一点的移动(我自己觉得改这是很容易的,呵呵 )。在这里想向板厂的朋友求证一下,是这样吗?板厂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cam350吧,在cam350里要改动这些会很难吗?熟悉这个软件的朋友请说说。
3、现在计算阻抗的工具,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个?我自己用的是si8000。
     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貌似lz不是经常做PCB吧,
1、自己计算阻抗没有板厂准确,算出来板厂不可用。
2、cam是电脑辅助加工又不是cad电脑辅助设计,cam里不容易做设计修改
3、不在乎用什么工具,在于你知道多少板厂给你的参数设置,你使用的软件最好能够与板厂一致,加工控制阻抗才是最主要的,你的设计要符合加工要求,而不加工符合设计要求

楼主:
谢谢yujishen1211的回答,我之前一直的做法都是预留着空间给板厂去调节的,这次板厂说我的间距留的太宽了,他们不好调,所以我才有疑问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