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LTIUM中,能否修改已拉好的多条线的间距

楼主(2012-01-12):
比如,多条信号线,是叫总线吗?已拉好,但间距不合适,能不能修改呢?

楼主:
另,如何将线和过孔一块移动?

网友:
这个。。。专门为这些线分为一个CLASS。再为这个CLASS定一个规则。搞好后一根根的移, AD的布线器真的不人性化

网友(2012-02-20):
"S+L"选择这把线,然后"P+M",点击已选中的线,"tab"键,在对话框的"spacing"中输入你所要的线与线的间距即可,这把线的线与线的间距都是一样的

网友:
对于孔和线一起移动,方法有两个,选择了孔和线后,"M+S"即可移动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