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动态布线拐角怎么改变方向

楼主(2012-01-12):
以前使用altium,现在新公司用pads,但在用router动态布线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拐角方向不能改变。 动态布线时只能这样走,如果想改变拐角方向就要先水平布线后space后再斜着向上走才能完成,以前用altium就可以改变拐角方向的,求router改变拐角方向的办法。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outer重新走线问题,比如一条线我想重新走一遍在个别地方做下微调,本来走完新线后旧的线就会消失,但在router里边新线和旧线重合后布线就自动停止了,要把一条线走完我还要走几遍才行,layout里边用F2也可以不这样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设置不对。

楼主:
有人吗。没人啊,谁知道。

网友:
我比较笨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表述不清楚,没有看明白

楼主:
第一个图中,我希望布线能先水平走然后再斜向上。

网友:
没有办法,转弯的地方都点几下

网友:
    shift +s慢慢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outer重新走线问题,比如一条线我想重新走一遍在个别地方做下微调,本来走完新线后旧的 ...

试下 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这个选项

网友:
    就是这一个,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在七楼
    第二个问题:在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