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上打孔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请问,bga封装,盲孔打在PAD上,需要做塞孔吗?我现在有点不明白了,要是孔打在PAD上,若是做塞墨的话,焊接感觉不良啊?若是不塞墨的话,会漏锡,焊接还是有问题啊?

到底怎么回事呢?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BGA PAD不可以打通孔,而且一般情况下不准打孔,只有在BGA pith<0.5mm以下才允许VIA ON  PAD,而且只能使用laser Drill,工艺上必须要做填孔电镀工艺,并且要求板厂填孔电镀的饱和度必须在80%以上,以及最好加上OSP工艺,才能确保SMT的打件良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 PAD不可以打通孔,而且一般情况下不准打孔,只有在BGA pith<0.5mm以下才允许VIA ON  PAD,而且只能使用 ...

谢谢你,via on pad 还是头一回, 请教下: 我选用的VIA需要加soldermask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via on pad 还是头一回, 请教下: 我选用的VIA需要加soldermask层吗?

via on pad只能是laser Drill,也就是说只能做盲孔。通常盲孔不需要soldmask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 on pad只能是laser Drill,也就是说只能做盲孔。通常盲孔不需要soldmask layer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