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元件管脚名

楼主(2012-01-12):
请教,用orcad capture创建的元件如何只让它显示部分管脚名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我问的是在一个part里面如何隐藏部分pin name而不是全部隐藏

网友:
對不起,沒注意看清楚你的問題。 ORCAD 不允許隐藏部分 pin name,除非你不輸入 pin name。
ORCAD只有全部顯示或是都不顯示 pin name。

楼主:
哦,谢了,但是不输入管脚名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
是的,在 ORCAD 新版的規定,一定要輸入管脚名。

印象中記得在很久以前舊版的 ORCAD ,檢查沒有很仔細,可以不輸入管脚名,我已記忘記是在哪一版了。
說不定是在 ORCAD SDT 的時代,那就更久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