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自己做元件封装如何移动pin name

楼主(2012-01-13):
5金币
如图,vcc和gnd完全重叠在一起了,

网友A:
ORCAD 不允許移動 pin name ,所以只好將元件畫的更大一些,使其 pin name  不要重疊。
另一方法是不要顯示 Pin name  ,只要顯示 Pin number,因為 Logic Gate 的 Pin 通常是很固定的。

网友:
嗯,是的,一般电源地可以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不允許移動 pin name ,所以只好將元件畫的更大一些,使其 pin name  不要重疊。
另一方法是不要顯示 ...

谢谢,评分给你了。
再请问一个,元件画大的话,电路图元件多一些的话,可能版面就不够了啊。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A:
版面就不够, 就放大版面 ,除非你有制式規定,只能用某尺寸規格。請看圖片。

另外分開成數頁方式去畫電路圖,也是可的,沒有人規定只能一頁就要畫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面就不够, 就放大版面 ,除非你有制式規定,只能用某尺寸規格。請看圖片。

另外分開成數頁方式去畫電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