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机构给的DXF文件导入allegro中

楼主(2012-01-13):
请问大虾们如何把机构给的.dxf格式的文件导入allegro中作为dxf,dxf layer中的东西该怎么分类归属到allegro中哪个class跟subclass,寻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如果是板框,直接import的时候map到board geometry中的outlin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框,直接import的时候map到board geometry中的outline即可

不仅仅是板框啊 还有一些零件的外框、螺丝孔、固定孔之类的、不知道具体import到allegro中的那个class跟subclass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仅仅是板框啊 还有一些零件的外框、螺丝孔、固定孔之类的、不知道具体import到allegro中的那个class跟s ...

导入板框之后,设置好原点,螺丝孔和固定孔的话你找到对应位置place→pin,放置引脚,或者你全部file→subdrawing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板框之后,设置好原点,螺丝孔和固定孔的话你找到对应位置place→pin,放置引脚,或者你全部file→su ...

我想知道从autocad中导出来的dxf哪些dxf layer要放在allegro中的 board geometry下面的 top room、bottom room、demension等等subclass下面,具体能不能归归类什么的,希望您给个详解。。。求图 、谢谢!!!

网友:
F:\2012_CAE\exercise01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

导入过程中出现警告,请问如何能将图三中的top跟bottom 像图四一样叠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