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DDR数据线如何做T型等长,同时满足50R的阻抗?

楼主(2012-01-13):
         最近在弄一个6410的板子要跑800M,电路中有两个128M的DDR,网上资料说,DDR的数据线要严格等长布线,同时由于用了两篇DDR,所以要做T型等长,还要做50R的阻抗控制,但是具体PCB中如何实现,例如布局,T型等长,线的长度,和如何做50R的阻抗控制等。
         另外时钟线要严格差分等长,同时要做100R的阻抗控制。这个做100R的阻抗也是个疑问?例如时钟线要做多长?
         本人原来只画过双面板, 大虾不要见笑,所以要请教一下,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

网友:
1、关于阻抗的控制就涉及到好多方面了,线宽 叠层 铜厚等等。。。具体计算可以参考EDA365实验室里的一个阻抗计算工具。
2、T型等长   两片DDR共用地址、时钟以及控制线,要求T点到两片DDR的长度基本相同,然后再利用T点到CPU间的空间做等长

网友(2012-05-23):
DDR 1 2 3 都靠分组(数据组)等长,不是所有先都等长!
靠分组对应参考平面的控制阻抗。

网友:
如果能做到DDR的每组的线相互等长那是最好了!如果不能那就照楼上说的,分组等长吧!!再者对CLK线要控制好!!建议还是尊寻3W或者5W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