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加测试点线路板是怎么飞针测试的?

楼主(2012-01-13):
求详解

网友A:
如果你想问的是PCB加工厂飞针测试的话,飞针直接接触的器件焊盘进行测试,不需要加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问的是PCB加工厂飞针测试的话,飞针直接接触的器件焊盘进行测试,不需要加测试点;

谢谢,懂了! 没见过那样的机器,只见过ICT、 FCT治具。  今天发板时没要板厂加测试 ,没想到价格是一样的  ,后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懂了! 没见过那样的机器,只见过ICT、 FCT治具。  今天发板时没要板厂加测试 ,没想到价格是一样的 ...

客户没要求工厂也必须做测试的。样板和小量会用飞针测试,批量飞针测试就太浪费时间了。会开夹具。所以都会收测试费。

网友(2012-12-29):
他们是用你的GERBER文件制作菲林的 那个就像是照片机底片一样的东西 是暗红色的 曝光胶制东西 具体怎么形容 似乎是一种软玻璃一样的东西 然后用机器扫描 然后点对点的做导通测试的 原理和电工用的万用表差不多

网友:
那个板子一般都要做硬性要求的 以前看到过同獠拿到手过那种东西 自己也摸了下 似乎就是这个玩意 不做的话 到时候可能又得让HW去调试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