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ft links 5与cadence联机会出现sigxplorer法生成拓扑问题

楼主(2012-01-13):
ansoft links 5 和cadence联机会出现sigxplorer无法生成拓扑问题,主要是报错说找不到端口 然后单独打开sigxplorer 报错后自动关闭,为此我重装系统5遍,重装cadence9遍 在版主 rx_78gp02a 的提示下 我才确定了是这个原因 请高手支招!!!如果有高手正常使用请详细介绍安装方法,是不是这两个软件不能安装在同一个盘?
# [1 F+ K$ S$ T3 i  p万分感谢!!!!!!!

网友(2012-07-01):
有个可以绕过此bug的方法,就是啰嗦了点,把allegro。ilinit中的load ansys.ilinit去掉,然后在allegro打开之后,手工输入skill load “ansys.ilinit",记住把ansys的菜单手工加入到allegro。mem中,这样既可以仿真也可以提取拓扑

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