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CB里加入结构件?比如散热片

楼主(2012-01-13):
请问如何在PCB里加入只有封装没有PARTS和SYMBOLS的结构件?比如散热片
现在所知的是加入结构件是在 里面选择,我每新建PC B里都有这两个,但是我库里是做了很多散热片封装,可是PCB里能调用的就只有这两个元件,,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把库里所有的封装都加到pcb里以供我选用?就像别人做的PCB里就有很多,如图

楼主:
没人帮我看看么?

网友:
要把元件建立在CELL mechanical活页里面
然后 expendition pcb里面的library service里面把这个机构件CELL导入pcb。
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