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好好的为毛会崩坏啊!坑爹货!

楼主(2012-01-13):
封装的好好的

为毛导入网表后就崩坏了啊~?!

网友:
封装库设置问题,封装库是有优先级的,如果两个封装库含有同名封装。。。

网友:
应该是路径列表里你将哪个库拖到最顶就哪个库最优先.

网友:
肯定有同名的封装而且在库的不同路径!自己查一下

网友A:
觉得你个人的心态有问题!

网友B:
又学到了一招 不过我一般做库是这个设置的 把所有公司最常用到的库文件建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里面的库文件都是千锤百炼过的 肯定无BUG 然后要画新板子用到哪个库文件就COPY那个 在新画的PCB文件夹里再设一个新库 用什么COPY什么 NO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了一招 不过我一般做库是这个设置的 把所有公司最常用到的库文件建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里面的库文件都是 ...

童鞋,你们公司库里面的元件命名原则是什么?我自己的库整理的很乱~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你个人的心态有问题!

学会幽默一点,世界轻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