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tom overlay 镜像

楼主(2012-01-13):
底层默认就镜像了 丝印我想设置层不镜像  怎么在规则里边设置?

谢谢

网友:
把器件的 lock primitive 划勾,再把丝印层移到别的层去。
方法有点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便方法。

楼主:
试了一下感觉这个方法有用 但是比较麻烦 呵呵  谢谢

网友:
直接快捷键V+B  就ok
调完丝印之后再V+B 转回来
二楼的方法是错的底层丝印只能放底层  怎么能放其它层呢

楼主:
谢谢  呵呵 待会尝试一下

网友:
crtl+a, CTRL+C 再按EA.在特殊粘貼中選KEEP NET NAME.項目。點OK.再按L.即可把TOP和BOTTOM層對調。這方法也能實現你的要求。如果沒有其它要求。建議還是用VB 翻轉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