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关于加密HSPICE差分模型包装到Macromodel模型用于Allegro SI 仿真

楼主(2012-01-13):
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1、(MacroModel
  (Parameters
    (Buffers                      ; See Buffers below
      ("BUFF1" "main_buff")       ; <buffer name> <buffer model name>
这个BUFF的模型具体作用是什么?? 应该是哪个Buffer
2、HSPICE子电路是一个差分模型,但是当我做完后出现的是一个单端的,我完全是按照模板写的,在MI中(MacroType DiffIO)是黑色的,跟这个有关么??
3、模型中的Ramp部分是测出来的还是设定的???
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不是给第一个问题中的BUFF值的设置有关???

网友A:
把模型发上来,做个简单的说明!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模型发上来,做个简单的说明!帮你看看!

公司里的东西发布出去我把我写的那部分给你粘上来看看
("macromodel_mipi.dml"
(IbisIOCell
  (mipi
   (MacroModel
    (MacroType DiffIO )
    (NumberOfTerminals 8 )
    (Language hspice )
    (Parameters
     (Buffers
      (BUFF CDSDefaultOutput ) ) )
    (SubCircuits "
    .options search='D:\\1810\\Model\\TSMC40LP_DPHY_HS_TX_TB'
    .subckt MIPI 1 2 3 4 5 6 7 8 BUFF=CDSDefaultOutput
    xdphyhstx 7 6 3 dn dp 1 4 hstx_sim
    xpackage 8 2 7 dn dp dphy_package
    .ends mipi
     " ) )
   (Model
    (ModelType Output ) )
   (PullUp
    (ReferenceVoltage
     (maximum 1.1 )
     (minimum 1.1 )
     (typical 1.1 ) ) )
   (PullDown
    (ReferenceVoltage
     (maximum 0 )
     (minimum 0 )
     (typical 0 ) ) )
   (GroundClamp
    (ReferenceVoltage
     (maximum 0 )
     (minimum 0 )
     (typical 0 ) ) )
   (PowerClamp
    (ReferenceVoltage
     (maximum 2.5 )
     (minimum 2.5 )
     (typical 2.5 ) ) )
   (Ramp
    (Fall
     (maximum
      (dt 5e-011 )
      (dV 0.36 ) )
     (minimum
      (dt 7e-011 )
      (dV 0.24 ) )
     (typical
      (dt 6e-011 )
      (dV 0.3 ) ) )
    (Rise
     (maximum
      (dt 5e-011 )
      (dV 0.36 ) )
     (minimum
      (dt 7e-011 )
      (dV 0.24 ) )
     (typical
      (dt 6e-011 )
      (dV 0.3 ) ) ) )
   (DelayMeasurementFixture
    (V 0 )
    (R 500.000000 )
    (C 0 ) )
   (DifferentialDelayFixture
    (DifferentialFixtureModel DEFAULT_CAPACITOR_1pF_2_1 )
    (Threshold
     (minimum 0 )
     (typical 0 )
     (maximum 0 ) ) ) ) )
 (PackagedDevice
  (mipi_Device
   (EstimatedPinParasitics
    (R
     (typical 0.3 )
     (minimum 0.3 )
     (maximum 0.3 ) )
    (L
     (typical 5e-9 )
     (minimum 5e-9 )
     (maximum 5e-9 ) )
    (C
     (typical 6e-013 )
     (minimum 6e-013 )
     (maximum 6e-013 ) ) )
   (IbisPinMap
    (2
     (signal TXP )
     (signal_model mipi )
      (WireNumber 1 )  )
    (1
     (signal TXM )
     (signal_model mipi )
     (WireNumber 1 )
     (bus pwrbus ) ) )
   (DiffPair
    (2
     (InversePin 1 )
     (LogicThresholds
      (Output
       (High
        (minimum 0.2 )
        (typical 0.2 )
        (maximum 0.2 ) )
       (Low
        (minimum -0.2 )
        (typical -0.2 )
        (maximum -0.2 ) ) ) )
     (DifferentialBufferDelay
      (DifferentialDelayFixture
       (DifferentialFixtureModel "DEFAULT_CAPACITOR_2.2e+07pF_2_1" )
       (Threshold
        (minimum 0V )
        (typical 0V )
        (maximum 0V ) ) ) ) ) ) ) )
 (LibraryVersion 136.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模型发上来,做个简单的说明!帮你看看!

静候佳音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静候佳音 谢谢

我表示鲨鱼看了你这段dml语法他肯定会觉得头晕,哈哈

话说。。。什么是MacroModel模型,从未听说过。。孤陋寡闻了

估计鲨鱼想让你传的是加密的hspice模型和.sp示例网表

很好奇hspice为啥不用,非要整到allegro里折腾,最后一样要调用hspice仿真引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鲨鱼看了你这段dml语法他肯定会觉得头晕,哈哈

话说。。。什么是MacroModel模型 ...

公司里传不出去 ,,实习的生木有那权力···加密的HSPICE外部接口 在上面的文档里有了 ,公司里的人像用这个做 然后就让我看看怎么整···痛苦死我了···我也表示很悲催 ··· 话说  我学SI三个月了  现在还迷迷糊糊的 ···  哎  都怀疑着脑袋壳里填充的是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鲨鱼看了你这段dml语法他肯定会觉得头晕,哈哈

话说。。。什么是MacroModel模型 ...

其实就是吧HSPICE的子电路加到一个。dml文件中,最近这个一星期了  还没搞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吧HSPICE的子电路加到一个。dml文件中,最近这个一星期了  还没搞明白···

你可以把.SP网表贴上来先看看,看DML语法实在是烦,尤其讨厌candence把IBIS模型转成DML模型,转的时候还一堆warning和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SP网表贴上来先看看,看DML语法实在是烦,尤其讨厌candence把IBIS模型转成DML模型,转的时候还 ...

呵呵 是个加密的文件
他给出的接口就是 dphyhstx 7 6 3 dn dp 1 4 hstx_sim 这几个标号是我改的···明天到公司抱她原来的标号 给你们看 ,他好像是吧两端的都写在了这个Hspice模型里 但是我做完以后就只是一个单端激励··愁
主要就是下面这一部分
(MacroModel
    (MacroType DiffIO )
    (NumberOfTerminals 8 )
    (Language hspice )
    (Parameters
     (Buffers
      (BUFF CDSDefaultOutput ) ) )
    (SubCircuits "
    .options search='D:\\1810\\Model\\TSMC40LP_DPHY_HS_TX_TB'
    .subckt MIPI 1 2 3 4 5 6 7 8 BUFF=CDSDefaultOutput
    xdphyhstx 7 6 3 dn dp 1 4 hstx_sim    $$ buffer模型子电路
    xpackage 8 2 7 dn dp dphy_package        $$这个是封装模型子电路
    .ends mipi
     " ) )

网友A:
Happy new year to you.确实有点晕.把spice模型整到cadence里,随时会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ppy new year to you.确实有点晕.把spice模型整到cadence里,随时会悲剧。

The same 2 U,, 你有木有试过将差分激励放到用到这里面的??

楼主:
各位圣手  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