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布好导线很不舒服的操作

楼主(2012-01-14):
因为加了泪滴,要删除布好导线时一点一点的删除很麻烦,特别是提示ARC有很多,有时那弧藏在焊盘内更加不容易选中删除,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网友A:
吧过孔什么的隐藏  然后一层一层的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过孔什么的隐藏  然后一层一层的删除

恩 ,只能这么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只能这么搞了

你是需要全部删除是吧 这个很快的
1、全局选中走线 删除就ok了啊
2、TOOLS--un-route all

网友:
可以先除去泪滴,然后再删除所有线 这样就不会有添加泪滴时留下的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