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打印方法

楼主(2012-01-14):
我手中有一块空板,现在要根据图纸往上面贴元件,好像可以打印出图纸,图纸上面显示出来元件的位号,还有元件的大小值,但是不值得这个打印前是要先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2-02-20):
你所说的是要输出焊接图,先将位号放置到几件中间,然后使用file-smart PDF功能,进行打印输出,也可先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然后进行打印输出

网友A:
你所说的是要输出焊接图,先将位号放置到器件中间,然后使用file-smart PDF功能,进行打印输出,也可先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然后进行打印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是要输出焊接图,先将位号放置到器件中间,然后使用file-smart PDF功能,进行打印输出,也可先安装 ...

 E15-M01-YZ.pdf (200.9 KB, 下载次数: 52) 做出的焊接图样板如附件所示,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