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深度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楼主(2012-01-14):
    今天同事和我说了个BGA的深度,我不知道BGA的深度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
    我表示没听说过!

网友:
    混了7,8年了第一次听到BGA深度
    你同事多数在装B

网友:
    在考虑BGA引出所需要的层时,,可能会用这种说法,,非正式的,,BGA的深度越大,,引出所需要的层数越多

网友:
    所谓深度是不是指扇出线的层数啊

楼主:
    今天听我同事又说了下,说是从最里面的pin脚出线出来,经过多少个pin出来就是所谓的深度,觉得和上楼说的扇出线的层数概念差不多吧

楼主:
    在考虑BGA引出所需要的层时,,可能会用这种说法,,非正式的,,BGA的深度越大,,引出所需要的层数越多
这个说法也是那个意思吧.谢谢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第一次听说呀

网友:
    也表示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就是BGA从外向里面引线的引脚深度。比如:你BGA使用从外面向BGA中使用了7排引脚。这个就是说的深度。是考虑定板子层数的一种说法。

网友:
    一般外面的两层是可以在同一层出线,第三层以后的每一圈要用一个层,用多少个走线层就要看你的BGA的管脚有多少圈了

网友:
    这个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2012-11-03):
    第一次听说BGA有深度,但具体是指什么,还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