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0.013 安装后capture不能用?

楼主(2012-01-14):
我这边在安装SPB16.50.013 补丁后发现,orcad 不能用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哪位大侠有安装过?能否共享一下步骤和方法,谢谢!!

网友:
你是在没破解之前装的13号补丁吗?orcad 不能用提示什么信息

楼主:
前面已经破解成功了。然后在再安装的13号补丁,然后再做的破解。

错误提示忘记了。

我已经重新卸载重新安装了,不带补丁的了。

是需要一起打补丁才可以么?还是有特殊的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破解成功了。然后在再安装的13号补丁,然后再做的破解。

错误提示忘记了。

破解了的软件装上补丁就不能破解了,必须是没破解的情况下装补丁再破解,重新安装一次,不破解并备份整个spb文件夹,装上破解后再破解,以后要装新的补丁,删掉spb文件夹后用备份的覆盖再装补丁,这样可以避免一次次重装软件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呀,看起来没有完全一劳永逸的方法了。

谢谢斑竹的回复。

网友(2012-03-08):
这两天有空,逛了两天论坛发现在到处都是rx_78gp02a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