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设计时,如何去掉不要的死铜

楼主(2012-01-14):
大家好!我用的pads2007,在进行灌铜后,有很多没有电器连接的死铜,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掉它呢,还有就是有没有好的方法在灌铜之前就设计好,死铜就不必灌呢.

网友:
灌铜设置里面有一项移除死铜打勾后重新灌铜即可!

网友:
移去死铜,按下面的方法设置:

想要在铺铜前设置好铺铜的区域,铺铜的时候就不会铺到铜,要先用Keepout画一个区域,则这个区域就不会灌上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