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焊盘时,不知道(INNER)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1-14):
大家好! 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设计焊盘时,有以下情况不知道(INNER)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如果你是多层板的话,inter指内层板的焊盘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多层板的话,inter指内层板的焊盘等信息...

双层的,怎么这个设计还一定不能少于0呢?

网友B:
inter 跟外层的设一样就可以了.

双面板中间还有PP片呢.

楼主(2012-03-12):
引用 网友B:
inter 跟外层的设一样就可以了.

双面板中间还有PP片呢.

inner 的设计是不是要跟下图中的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ner 的设计是不是要跟下图中的一样呢

先说你的设计目标是什么?要不怎么回答你。

楼主:
我的设计目的就是一个焊盘大小为2MM,钻孔为0.889MM,那么那个INNER我该怎么设计,

网友:
你选的焊盘不对,选第一个实心圆,空心圆我们一般不用,有一些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下图

应该说是一个钻孔

网友D:
是指焊盘孔内层工艺,表面或者底面要焊接锡,内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指焊盘孔内层工艺,表面或者底面要焊接锡,内部不需要。

那该怎么设计呢,我现在要用的就是一个钻孔,即两边都可以焊接的,那么那个INNER,的值怎么设计,又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参照楼上huangjy 所发图片1.jpg就可以了,INNER值一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