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design partition的skill

楼主(2012-01-15):
我是用license破解allegro15.7的、破解后发现allegro的菜单中没有place/design partition/create partition,之前用NOLIC破解的可以用partition功能,请问该如何调出partition功能???

网友A:
这个和skill无关吧
打开allegro的时候有选项的,选择功能最全的就有design part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kill无关吧
打开allegro的时候有选项的,选择功能最全的就有design partition

打开allegro的时候没有啊  上面的图就是我打开allegro时的画面

网友A:
选XL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XL了吗

不能啊  我之前用NOLIC破解的可以调出partition,但不能建库。。。后来又用license破解安装的结果能建库咯 ,partition又没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