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走蛇形的时候,一定要20mil 的间距吗?

楼主(2012-01-15):
DDR2  走蛇形的时候,一定要20mil 的间距吗?

网友:
遵循3W原则,阻抗根据叠层决定了线宽,线宽决定了,那么这个间距就决定了!对你有用的话,给加两分吧!呵呵!

网友:
拉开间距主要是为了解决串扰的问题.

网友:
这个20MIL是指线与线之间的间隔吗?还是说蛇形线段之间的间隔呢?

网友:
一切以画得出为原则,3W好4w更好。没有空间时1w都不到也画。

网友(2012-02-14):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空间不够就不管什么几W了

网友:
    只要耦合线不长,串扰都没有想象中的大,毕竟是弱耦合

网友:
    3W最好,但再大也没有必要了。但在空间很小的情况下1W也可以,这个是验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