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油和盖油

楼主(2012-01-16):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塞油是指过孔需要绿油塞孔的意思,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会增加一个塞孔工序。要求过孔双面无开窗
盖油则不需要特别去塞孔,按正常印绿油制作即可。过孔双面也无开窗

网友A(2012-03-16):
    过孔塞油是指绿油堵孔,即过孔内塞满了绿油,且过孔表面盖上绿油,孔内是实心的,成品板过孔是不透光的;而过孔盖油是指过孔表面覆盖上绿油,孔内并没有绿油,空心的,成品板过孔是透光的.

网友:
    这坛好!!!刚来就学到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塞油是指绿油堵孔,即过孔内塞满了绿油,且过孔表面盖上绿油,孔内是实心的,成品板过孔是不透光的;而过 ...

    两种处理方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网友(点评):
塞孔主要是为了避免焊接时过孔孔壁粘锡.

网友(点评):
也可以理解为漏锡。

网友:
    过孔阻抗的需求?

网友:
    好解释~~好

网友A(2012-04-22):
    过孔处理方式一般可分为以下几情况:过孔覆盖,过孔开窗,过孔塞孔,过孔按客户原文件.
    1,过孔覆盖为过孔焊盘上覆盖阻焊油墨,但孔内的孔壁上不能保证有阻焊油墨.
2,过孔开窗为过孔焊盘上面不覆盖阻焊油墨,且孔内的孔壁上也没有阻焊油墨.
    3,过孔塞孔为过孔焊盘上覆盖阻焊油墨且孔内塞满阻焊油墨.
    4,过孔按客户原文件为客户文件中设计为"过孔开窗"或"过孔覆盖"则都按客户文件设计方式制作.
           为了避免在焊接时孔壁粘锡,过孔一定需采用塞孔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处理方式一般可分为以下几情况:过孔覆盖,过孔开窗,过孔塞孔,过孔按客户原文件.
1,过孔覆盖为过孔焊 ...

liuyan姐姐回答的真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iuyan姐姐回答的真详细!谢谢

晕死,我可是男的哈!

楼主:
 原来是柳岩不是刘艳

网友:
柳岩也不错呀。回答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孔处理方式一般可分为以下几情况:过孔覆盖,过孔开窗,过孔塞孔,过孔按客户原文件.
1,过孔覆盖为过孔焊 ...

请问下,我了解到塞孔有油墨塞孔和树脂塞孔,这和绿油塞孔有什么区别,从性能上及成本上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了解到塞孔有油墨塞孔和树脂塞孔,这和绿油塞孔有什么区别,从性能上及成本上看?

你好!绿油塞孔是常规的一种塞孔方式,主要是为了防止孔内上锡. 而使用铜或树脂进行塞孔,是盘中孔的处理方法。通常盲孔钻在焊点上,需使用铜或树脂进行塞孔,然后把孔的表面填平,使用铜和树脂进行塞孔是为了保证此孔的导通性能,把孔的表面填平是为了保证焊点的焊接性能.   铜或树脂进行塞孔这种工艺成本上增加了. 通常需收取500元/款.

网友(2012-10-31):
通常情况下需要树脂塞孔的盘中孔有两种形式:1,通孔打在了焊点上面.
                                                             2,激光孔打在了焊点上面,此种情况一般可不必做盘中孔,对焊点焊接性能影响不大. 如果一定要做树脂塞孔,难度比较大,所以成本上会有所增加.

网友:
过孔、塞孔、塞油、盖油

网友(2013-01-31):
    目前对于盖绿油和塞绿油也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就是中间有和没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