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长度差

楼主(2012-01-16):
差分线的长度差,应该控制在多少mil以内???

网友:
    spec上会有写,5mil以内应该可以,做过最紧的是2mil

网友A:
    让延迟的时间小于信号上升沿的20%,然后时间再乘以信号速度就得到差分对可允许的长度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延迟的时间小于信号上升沿的20%,然后时间再乘以信号速度就得到差分对可允许的长度差!!

是否能举例说清楚点哪。谢谢啦

楼主:
    谢谢,大概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