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原理图中无法加载新建的封装?

楼主(2012-01-16):
我用的AD09,以前冲别的库里拷贝的封装放到我自己的库里都能正常的加载到原理图中,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是拷贝其他的还是新建的,在原理图中就是找不到。仅仅是新建的封装找不到,其他的都还有(打开库,里面有新建的封装)。记得没有改过什么啊!很郁闷啊!求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之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封装库放置在局域网共享文件夹里,大家都能访问。当添加封装库打开后就有部分封装不见了。后来发现,把封装库拷贝到自己的电脑里面,在添加封装库,封装就全了。你也可以试试,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建议在原理图中重新加载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之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封装库放置在局域网共享文件夹里,大家都能访问。 ...

我的封装库是在我自己的电脑里啊,以前往里面添加还可以,就是从上次开始就不行了,尝试了好多种方法,包括重启电脑,重新加载库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原理图中重新加载库试试

早就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要指定好库的路径.

网友:
重新画原理图,重新加载,呵呵,我元旦的时候也遇到这问题,可能我用的是盗版吧

网友:
楼主,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求解决方法 啊,另外,加载了库了,但是库里有好几个文件,好像是系统自己备份的,不知道怎么删除,在选择封装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选 。

楼主(2012-02-16):
很奇怪,呵呵,过了年来到就好了!能显示新建的封装了

网友(2020-07-30):
你是不是没有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