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自定义形状的flash焊盘问题

楼主(2012-01-16):
在一制作已条形空隙的花焊盘  矩形的四个边分别使用1mm铜皮和内层铜皮相连。条形钻孔宽1mm,长为2.5mm。
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生成不了.fsm文件老是弹出如下错误:Shape symbol cannot have multiple shapes.
请大神 指点

网友A:
Drawing Type 要选择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wing Type 要选择Flash

谢谢 问题解决!!

网友B:
好象于博士的视频里有你的这个画面,而他的书上和视频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于博士的视频里有你的这个画面,而他的书上和视频不一样!

 我就是照着他那书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