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我的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17):
设计一个实现8位ALU功能的函数,其输入为两个4位操作数变量a和b,以及一个3位的选择信号select,输出为5位变量out,具体关系见下表。不考虑计算结果的上溢和下溢。
Select信号                      函数的输出
3’b000
3’b001                                                 a+b
3’b010                                                  a-b
3’b011                                                  a/b
3’b100                                             a%b(余数)
3’b101                                                 a<<1
3’b110                                                 a>>1
3’b111                                                  a>b

以下是我的代码:
module alu8(a,b,select,out);
input[3:0]a,b;
input[2:0]select;
output[4:0]out;
reg[4:0]out;
always@(select[2:0] or a or b)
case(sel)
3'b000ut=a;
3'b001ut=a+b;
3'b010ut=a-b;
3'b011:out=a/b;
3'b100:out=a%b;
3'b101:out=a<<1;
3'b110:out=a>>1;
3'b111:out=a>b;
defaultdisplay("Invalid control signals!");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2012-08-13):
module alu8(a,b,select,out,rst);
 input[3:2]a,b,rst;
 input[2:0]select;
 output[4:0]out;
 reg[4:0]out;
 parameter
 idle=3'b000,
 s1=3'b001,
s2=3'b010,
s3=3'b011,
s4=3'b100,
 s5=3'b101,
s6=3'b110,
s7=3'b111;

 always@( a or b)
if(rst)
   out<=00000;
   else
   begin
   case(select)
 idle:begin
   out<=a;
    end
 s1:begin
     out<=a+b;
      end
s2:begin
    out=a-b;
    end
s3:begin
    out=a/b;
    end
s4: begin
   out=a%b;
    end
 s5:begin
    out=a<<1;
    end
s6:begin
out=a>>1;
end
s7:begin
ut=a>b;
nd
 default
 $display( "Invalid control signals!");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给你改了,我编译已经通过,没有错误有警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我编译已经通过,没有错误有警告

这个程序不能编译下载到板子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不能编译下载到板子里吧??

兄弟我没有板子,我只能做到仿真没问题,至于能不能上班子你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没有板子,我只能做到仿真没问题,至于能不能上班子你试试吧

是的,不能上板子的,仿真倒是可以。我觉得学FPGA时需要个板子的,更实际,建议买个开发板吧,也贵不了哪去,还能学到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能上板子的,仿真倒是可以。我觉得学FPGA时需要个板子的,更实际,建议买个开发板吧,也贵不了哪 ...

开发板哪里买呀,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哪里买呀,什么型号?多少钱

到FPGA各大公司的主页上都有关于开发板介绍的,不过官网上比较贵,可以到taobao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FPGA各大公司的主页上都有关于开发板介绍的,不过官网上比较贵,可以到taobao上看看

我那个程序把非阻塞付直改为阻塞付直应该可以再板子上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