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下拼板求助!

楼主(2012-01-17):
现有两块板子,一大一小。没有电气连接关系,只是想把两块板子合在一起。
用了两种方法试验:
1. sub-drawing方法:大板导入小板的sub-drawing,虽然封装、布线、VIA什么的都能进来了,但是元件封装之间没有网络关系,元件本身也没有编号,只有#refdes,怎么弄才能有编号?
大板和小板的原理图合并后,重新生成网表,PCB中导入新的网表后,place-manually-Components by refdes窗口里却没有小板的封装,这是怎么回事?
2. Module方法:大板导入小板的Module,小板创建Module成功,文件也放到大板目录下了,但是在大板的Place-Manually-Module instances里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以上两种方法,无论使用哪种都可以,只想快速解决问题合板子,谢谢!

网友A:
    原理图合并,,用design reuse解决。

或者,,直接交厂家拼,,

亦可以用cam350来拼。。

楼主:
    亲,我只想用Allegro来拼板子,而且必须用Allegro啊,这是乌龟的屁股——规定啊!
    百度知道上也让我用CAM350,可是没办法啊……
    我刚刚也下载了CAM350 9.52,但是Licences都是9.51的,破解不了,打开就是Demo版,而且我也不会用Cam350……

网友:
    老大您先将两个板子的原理图合并起来检查电气连接,生成网表,然后将此新原理图的网络导入到大板内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你要是拼版做PCB的话,可以给厂家打电话告诉他们两块板拼成一起做,这样可以节省开工费用

楼主:
    板子是我们自己做的
    就是大板子上有空余的地方,差不多可以放下小板子
但是不可能把小板子原封不动的放进去,要改小板子的布局
但是小板子和大板没有电气关系,所以就是把小板的封装调一下位置,然后重新接线
    说是拼板子,其实相当于合并两个原理图,然后重新成成一个PCB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SUB-DRAWING不能COPY复用电路的网络关系和封装标号
    如果用SUB-DRAWING方法的话,改怎么添加网络关系和标号?
    用CREATE MODULE的话,PLACE-MUNAUALLY里看不到MODULE,这个改怎么弄?
    以前他们都是用PROTEL弄的,我是做软件的,刚学用ALLEGRO,所以也不太清楚,求助啊!
CAM350真心不会啊,而且我们这也没人用。刚刚开始转ALLEGRO,还就我一个基本会用的。

楼主:
    刚刚没说清,板子是我们自己做的,也就是画板子的是我们,制板的也是我们,没有别的厂家参与。
所以我才必须要用ALLEGRO合板,生成新的PCB啊
帮帮忙啦
谢谢啦!!!

楼主:
    好吧,我现在已经不想讨论什么拼不拼板子的问题了。因为小板的布局肯定要略微修改一下,挪位置。而且CAM350我是真真真真心不会!明天最后一天了,大小板都已经画好,就差所谓的“合板”了。

好吧,我现在就想知道,SUB-DRAWING导入后,怎样才能让PIN上的NET恢复,怎样才能让元件的位号恢复?或者,需要继续进行某些替换操作才能有NET,有位号?

否则的话,多人协作用SUB-DRAWING画板子的时候,弄出这样一堆只有#refdes,没有NET么有位号的元件有什么用?
    我是真心搞不明白了,求帮助,求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合并,,用design reuse解决。

    或者,,直接交厂家拼,,

    用CAM350吧,它是没有电气性能,简洁方便..
    我有绿色版,有需要的...请知会

楼主:
    唉,哥哥诶,我都说好几遍了,真真真心不会用CAM350啊,而且领导就让我用ALLEGRO,别的不让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在8楼发的问题,怎样做才能导入SUB-DRAWING使封装有NET,有位号。明天就放假了,估计就半天时间了……
顺便还有个问题,我把两块板子的原理图合并,重新生成网表,再导入PCB,一点警告、错误都没有,可是我PLACE-MANUALLY的时候,就是没有小板的元件,一个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PS。重点还是在8楼……
    谢谢

网友:
    凡事都有个变通的做法,一招不行还有的别的,搞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在allegro里面做拼版,据我所知allegro只允许有一个板框,你两块板子中间分隔的地方怎么做。再者,既然都是自己公司制板,那就明确告诉他们两块板子做一起嘛,他们自己会处理数据的,何必在这个时候浪费时间。

网友:
    感觉你是不是想在一张图上绘制两块电路板?还是在 一个板框内绘制两块电路板?如果在一个板框内绘制两个电路板你可以先将小板的原理图考在大板原理图下,对小板的几张图进行从新编号,然后倒入网表。不过您大板大小已经确定了,您布局完成后还有那么大的空间,感觉您布局是不是 有些问题呀,仅供参考

网友:
    1、原理图肯定没合并好,要处于同一下,如下图的是不行的,只会输出Schematic2,Schematic1是不会输出网表的。

2、Sub-Drawing是不能合并两块板子的。
3、用Moudle的方式的话,要设置Moudle的path指向,在Setup->User Preference里面的Design_path栏中,同时在放置的时候要在Advanced Settings下勾选Library;但是这个方法会在放置Moudle时,要求输入Moudle前缀名,所有零件编号、信号名都会加上这个前缀名,对零件丝印和零件bom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现在已经不想讨论什么拼不拼板子的问题了。因为小板的布局肯定要略微修改一下,挪位置。而且CAM350 ...

    你导出subdrawing时勾上preserve net of *,然后导入之后你要将没属性的器件swap成有属性的器件就可以了。我没拼过,所以其他的方法不知道。

网友:
    如果把底片合併呢?

网友(2012-04-05):
那些坑爹的回答肯定不看回帖的,lz已经说了只能用allegro了,还在说那些cam350的,无语,不知道lz后来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6-09):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