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flash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2-01-17):
比如一个四层板中有一个through焊盘(含flash焊盘)
如果中间两层采用负片铺铜的话,并且这个焊盘与中间电源层有逻辑连接,连接的形状是不是采用的flash焊盘形状?
如果中间层采用正片铺铜,并且这个焊盘与中间电源层有逻辑连接,连接的形状会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负片取决于FLASH焊盘
正片取决于Shape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取决于FLASH焊盘
正片取决于Shape的设置

谢谢   上午的时候自己想着想着就明白了   呵呵

网友B(2012-05-13):
那如果都用正片就可以不用flash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都用正片就可以不用flash了吧?

是的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