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连接器等一些需要加粗的线什么时候进行呢?

楼主(2012-01-17):
板子比较大,12层,7000pin左右,
已经画完了,进行加粗,有些地方可能会加不到,请教高手,一般这一步在什么时候进行?
是在布局的时候就进行了,还是说在拉线的时候一边拉,一边就进行了?

网友:
    用规则来约束!!

网友:
    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加粗的,不是留到最后

网友:
    你要是在约束里免设置你电源的线宽的话,当你画那个网络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你需的宽度,你在绘制结束后在改很有可能漏改,这里电源线较细很容易就使得末端接受的电压降低,从而影响到整块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