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get base from library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17):
      根据“鲫鱼”前辈的教程更新器件,结果报错,检查原理图,Part Type和PCB decal名称并没有错,我只是在库中把SMA的pad加大而已。为啥会报错?

网友:
你把pad变大了,pcb decal 就与原始的不一样了,一般会自动在后面加个A,B之类的! 你把改过的保存下就好了!一般不建议在PCB文件里改焊盘大小,不规范!

楼主:
哦,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