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op层线宽改不了!!在线等待

楼主(2012-01-17):
各位大侠:
    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我的设置规则里所有的线宽设置为0.2,其它层走出来是的0.2MM,但Top层走出来的是0.3MM,每次要手工输入线宽0.2,我把所有的网络选中,右击快捷show rules,删除后还是改变不过来,我讲PCB所有的网络全删除,所有规则删掉后,还是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大侠们帮忙!先谢谢!!

网友:
只要recommended设置的是0.2MM,不管哪一层双击走线时都是0.2MM。如果把规则和网络都删除还是0.3mm那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A:
如果TOP层所有的线出线都是0.3mm,可能是你在conditional rules中设置了TOP层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TOP层所有的线出线都是0.3mm,可能是你在conditional rules中设置了TOP层规则

谢谢兄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设置不同层宽度的文章时,我无意中设置了,没删掉!谢谢提醒!!

网友B:
呵呵,一般这个功能用到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般这个功能用到的比较少。

对于多层板,由于要阻抗控制,不同层要走不同的线宽的时候,十分有用

网友(2012-03-27):
我一般不这样用,PADS如果走信号线(不管阻抗还是什么),统一设recommended宽度,走完调整时统一设就可以, 更方便, 用conditional rules还麻烦.
我主要用ALLEGRO, PADS只有在原设计更改的需要情况下才使用一下.